1mA恒流源的带负载为什么差,到不了不10K,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14-03-27):
我手头只有27L2,搭了一1mA恒流源,带负载不到10K,为什么?是运放用的不对吗? 应该用那种低功耗运放

网友A:
1mA×10K=10V
你的电源是几伏?

楼主:
电源5V,只能5V

网友B:
如果加一个10K电阻做负载,根据电路图算的话,输出两端的电压为,10*UREF/3,那要得到1mA的电流就得看UREF是多少了。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5V,只能5V

5V肯定不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5V,只能5V

我工资5000,只有5000。但我想开兰博基尼,开私人飞机,到大溪地度假,到南极旅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5V,只能5V

欧姆定律没掌握。

网友E:
恒流源的电流为UREF/R5,1mA带动不了10K的负载,楼上已经说明原因了
如果想带动10K的负载,只能增加R5,减少恒流源电流值了

楼主:
怎么无法结贴?????: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