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人求问 ,目前功耗最低的PIC 单片机的型号

楼主(2014-03-27):
并且带AD转换器的。。。求解答,谢谢

网友A:
PIC24FJ系列和PIC16F1XXX低电压系列都还可以

网友:
Microchip的超低低功耗的都是带XLP的,带AD的,那多的很的

网友B:
低功耗是相对的,休眠功耗低多少,对你的应用已经没有实质性帮助了,让MCU少唤醒,外设少耗电才是现代低功耗设计的关键。其实PIC16F系列的老机型,静态电流已经很低了。

网友C:
XLP里面带LPBOR的,旧的BOR功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