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53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3-27):
定时器A一直4us中断一次,等单片机进入LPM3模式时,定时器A 5s中断一次,然后退出LPM3,再4us中断,再次进入LPM3模式时有时5秒中断,一直这样循环下去,我该怎么写代码,设置定时器A呢,求指导。别说用两个定时器来实现这功能,因为我的定时器B也用上了

网友A:
没明白你的工作过程。谁触发的进入LPM3模式,在这个位置配置TIMER_A没5S中断一次,在TIMER_A5秒的中断里面退出LPM3,同时配置TIMER_A每4US中断一次。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

网友B:
问问题最好认真一些,把问题描述清楚,这样才便于别人为你 免费 解答。

你起码把你的系统时钟给说明一下,万一你的时钟无法达到微秒级的节拍,那你的问题就是无解的。

楼主:
系统时钟用的5.5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工作过程。谁触发的进入LPM3模式,在这个位置配置TIMER_A没5S中断一次,在TIMER_A5秒的中断里面 ...

我的定时器A需要一直产生一个125k的方波通过天线发送出去,而进入低功耗延时5s的意思就是休眠5s发一次125k的方波呀,我用这一个始终来回切换做这两件事,就是进入低功耗时出不来了,不知道是两次初始化错了,还是那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定时器A需要一直产生一个125k的方波通过天线发送出去,而进入低功耗延时5s的意思就是休眠5s发一次125 ...

还是把代码贴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