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24作电压跟随器,为何负电压无法跟随

楼主(2014-03-27):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电压正半部分与输入电压重合,
负半部分直接输出顶端削平的电压,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试着把运放接地端换成-5V电压,结果就可以跟随了。为什么不接负电压就无法跟随呢)

网友A:
你的LM324单电源供电   这样肯定输入的信号不能有负半轴数据
用双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LM324单电源供电   这样肯定输入的信号不能有负半轴数据
用双电源供电试试 ...

满贵哥很勤奋啊。这么晚还在回帖。
另回楼主:
你电源不提供负电压,你输出想要得到负电压信号由谁来提供呢?
同理,你可以把正电压去掉
看看是不是只有负半周期能跟随了。

网友C:
楼上的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满贵哥很勤奋啊。这么晚还在回帖。
另回楼主:
你电源不提供负电压,你输出想要得到负电压信号由谁来提供 ...

呵呵  只有晚上有时间回帖
实际中发现单电源供电  只要送入负电压信号  有些运行会发热

网友D:
唉,不知道怎么学电路知识的。
基础实在太差。

网友E:
楼主你静态工作点都没设置,再加上单电源供电,肯定不能全部周期都会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M324单电源供电   这样肯定输入的信号不能有负半轴数据
用双电源供电试试 ...

恩,多谢解答!
为什么不接负电压就无法跟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贵哥很勤奋啊。这么晚还在回帖。
另回楼主:
你电源不提供负电压,你输出想要得到负电压信号由谁来提供 ...

为什么不接负电压就无法跟随呢

别只顾着问,多看看别人的回答。你电源不提供负电压,你的输出的负电压部分谁来提供?能平白无故的输出负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多谢解答!
为什么不接负电压就无法跟随呢

不接负电压只能用于正信号的处理

网友F:
一声叹息

网友G:
想问的是 不接负压为什么输出的不是0  而是输出的电平挺高的??

网友H(2022-10-30):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静态工作点都没设置,再加上单电源供电,肯定不能全部周期都会跟随 ...

要怎么做一个偏置让他能将全部周期输出呢

网友I(2025-05-24):
请问如果输入负压,采用单电源供电的LM324不会输出为0吗?而是输出一个很高的电压吗?因为我准备使用跟随器消除方波信号的负半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