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怎样利用功放的音箱输出接口驱动继电器工作

楼主(2014-03-27):
各位朋友,我想利用功放开机后音箱输出接口的信号,作为驱动信号来驱动一个继电器工作,不知道应该怎么去作,谢谢~!

网友A:
音频输出,正弦波。
驱动继电器啥意思?想让继电器一直闭合,还是来回切换

楼主:
让继电器一直闭合

楼主:
我这个继电器是切换另一台功放音箱用的,用什么继电器才能不干扰音箱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继电器是切换另一台功放音箱用的,用什么继电器才能不干扰音箱信号呢 ...

如果怕干扰,可以用带屏蔽罩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