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急!stm32PWM控制步进电机,主从模式调了50多小时愣是没调出来

楼主:
打算做个小车,用的步进电机控制,用IO口置位复位可以控制,但是太占CPU资源了,除了行走干不了别的,网上搜了一下,有说用定时器主、从模式,设置TIM2作为TIM3的主,TIM3作为TIM2的从,同时TIM3作为TIM4的主,TIM4作为TIM3的从,往下递归

作为主的定时器在PWM模式下输出比较成功的触发脉冲,作为从的定时器使用这个触发脉冲启动它的操作,这样接力即可实现多路的PWM输出,频率占空比不变相位相差90度。

这样可以实现四拍,8拍却是不行,8拍有重叠的。
请问大神们是怎么解决的?

哪位仁兄能借代码参考一下,能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且不占CPU资源的。

楼主(2014-03-28):
大神帮帮忙,急

网友A:
整个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吧,发脉冲啥的多简单啊

楼主:
l298驱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相位不同的频率占空比相同的PWM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l298驱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相位不同的频率占空比相同的PWM波

按spwm更新pwm通道值就行了,l298很慢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spwm更新pwm通道值就行了,l298很慢的没问题

SPWM第一次接触,太不好弄了,想先用主从模式试试,毕竟看了老长时间

网友:
曾经我公司也遇到过同一问题,但是通过与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解决了这一问题.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WM第一次接触,太不好弄了,想先用主从模式试试,毕竟看了老长时间

你载波比就是细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载波比就是细分多少?

没涉及到载波比什么的,就是设置stm32定时器产生相位差等于90°(四拍模式)或60°(八拍模式)的4路矩形波

网友C:
仔细看看参考手册,这个不难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涉及到载波比什么的,就是设置stm32定时器产生相位差等于90°(四拍模式)或60°(八拍模式)的4路矩形 ...

相差90就是不细分,8拍相位60你怎么得出的结论?

网友D:
实现多路的PWM输出,频率占空比不变相位相差90度。

好象一个定时器就能搞定, 用触发翻转, 比较容易实现. 调节不同的触发点, 就可以实现相位差的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差90就是不细分,8拍相位60你怎么得出的结论?

应该是45°我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现多路的PWM输出,频率占空比不变相位相差90度。

好象一个定时器就能搞定, 用触发翻转, 比较容易实现.  ...

四拍应该可以搞定,8拍就不行了

网友B:
8拍是两个pwm周期调制一个正弦周期

网友E(2015-08-12):
这个楼主解决了没有,给个结果啊?

网友F:
肯定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