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一个demo

楼主(2014-03-28):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199与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3619这两个中提到的BSP版本为L3.0.35_12.09.01_GA,现在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可以在imx6q sabresd上运行么?附件中的补丁可以打到L3.0.35_4.1.0_130816_source这个版本里并运行在imx6q sabresd板子上么?

网友A:
BSP版本为L3.0.35_12.09.01_GA是老的版本的,是可以在板子imx6q sabresd上运行的。这里BSP你可以使用最新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关于附件中的补丁,你可以打开查看一下,看哪里是否需要修改(和BSP版本有关的)。至于附件中的补丁直接打到L3.0.35_4.1.0_130816_source这个版本里并运行在imx6q sabresd板子上并运行,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我也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P版本为L3.0.35_12.09.01_GA是老的版本的,是可以在板子imx6q sabresd上运行的。这里BSP你可以使用最新的 ...

对了,mfw_isink这个插件的源码在L3.0.35_4.1.0_130816_source里有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mfw_isink这个插件的源码在L3.0.35_4.1.0_130816_source里有么

这个是没有的,mfw_isink是一个插件,如何使用mfw_isink你可以查看我之前发给你的文档i.MX 6 Series Ubuntu Multimedia User's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的,mfw_isink是一个插件,如何使用mfw_isink你可以查看我之前发给你的文档i.MX 6 Series Ubun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