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如何操作一个二维数组

楼主(2014-03-28):
如图:对于用查表法查询一个二位数组,不知道怎么用汇编语言操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你会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就不难了。

其实还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你自己先用C写一个二维数组的代码,然后看汇编出来的汇编代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会一维数组,二维数组就不难了。

其实还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你自己先用C写一个二维数组的代码,然后 ...

1维数组我知道呀。
例如:我有一个一维数组:
ORG 100H
DB 1,2 3,4 ,5 6,7,8
运行,查表指令MOV DPTR,#1000HMOVC A,@A+DPTR
当A=0时取1,当A=1时,取2
但二维数组怎么建立对应关系不清楚,能否据个例子说明下,谢谢

网友B:
操作成员偏移就行了

网友A:
很久都没写汇编了,真要拿出个实例来,我也一下写不出来,另外写出来也不一定能直接给你用,不知道你的芯片型号。

如果你以后还需要经常接触汇编,另外你手头确实需要用到具体的汇编代码,那建议你还是用C写出代码来,然后看生成的汇编代码吧,既简单又准确。

网友C:
二维数组定义2个一维数组不就完了

网友:
汇编里还有数组?

网友D:
汇编中没有数组的概念,有何谈操作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