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2烧录问题

楼主(2014-03-28):
在用PICKIT2烧录PIC16单片机时,烧不进去,老是出现PK2Error0027:  Failed verify (Address = 0x0 - Expected Value 0x2800 - Value Read 0x3FFF),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Failed verify (Address = 0x0 - Expected Value 0x120A - Value Read 0x3FFF)什么意思

网友A:
使用PICKIT2烧录PIC16单片机时,

请留意Configure Bits的设置问题

我是仅仅把
Code Protection bit
及Data Code Protection bit

两项设置为Enabled

其余均设置为Disab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