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关于X server 怎么设置?

楼主(2014-03-28):
在通过imx6q加载文件系统的时候,显示
Jan  1 00:00:22 192 daemon.notice modprobe: FATAL: Could not load /lib/modules/y
QIconvCodec::convertFromUnicode: using Latin-1 for conversion, iconv_open failed
QIconvCodec::convertToUnicode: using Latin-1 for conversion, iconv_open failed
matrix_browser: cannot connect to X server
Starting /usr/bin/fbdemo
说不能connect to X server 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关于X server 的一些配置呢?来支持当前设备?

网友A:
楼主可以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些么?就是你开发环境是什么?BSP哪个版本?以及你做了哪些操作会出现上述情况?否则,很难知道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些么?就是你开发环境是什么?BSP哪个版本?以及你做了哪些操作会出现上述情况 ...

你好我是从timesys官网上下载的BSP包,内核时从freescale官网下载的,只用到了timesys官网上下载的BSP包中的文件系统,freescale官网上的文件系统不支持图形界面,加载内核在加载文件系统时,会出现上述错误,关与X server中的配置文件怎么配置,还有我用的是lcd480*272的显示屏,自己修改了内核驱动,改成自己的显示屏参数,在u-boot环境变量中进行配置的,应该这些没什么问题,驱动,显示都是好的,可以正常播放电影,画面还行,关于X server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些么?就是你开发环境是什么?BSP哪个版本?以及你做了哪些操作会出现上述情况 ...

你好,我在freescale官网社区上看到关于imx53的一些显示配置,网址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471 您可以看看里面好像提到关于X server的一些配置,具体我不是很了解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从timesys官网上下载的BSP包,内核时从freescale官网下载的,只用到了timesys官网上下载的BSP包 ...

你好,飞思卡尔官网上有支持图形界面的文件系统,有ubuntu和gnome的。你用的文件系统不是飞思卡尔的所以出现的问题,我也没法回答你。但是关于你提到到的X server,我可以发给你一个文档一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飞思卡尔官网上有支持图形界面的文件系统,有ubuntu和gnome的。你用的文件系统不是飞思卡尔的所以出 ...

麻烦你能给我发个ubunto的图形界面文件系统吗?或者给我个链接我在网上自己下载,我在freescale官网上下的bsp包里自带的文件系统不支持图形界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你能给我发个ubunto的图形界面文件系统吗?或者给我个链接我在网上自己下载,我在freescale官网上下 ...

你好,飞思卡尔官网的ubuntu界面文件系统为L3.0.35_4.1.0_UBUNTU_RFS_BSP,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RDIMX6SABREPLAT&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操作系统软件-板级支持包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