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是否可以设置bit变量?

楼主(2014-03-28):
RT,我拿原来KEIL上的程序移植在STVD上,发现所有定义的bit变量都报错
有的我可以改为char,可以有的改起来很麻烦,所有想请教一下各位:
STM8是否可以设置bit变量,这里单指变量,而不是IO口!

网友A:
算曲线吧,不是直接定义Bit类型,这个是C 编译器的问题。
用COSMIC

网友B:
像版主那样定义就可以了!

楼主:
用得编译器是COSMIC的

网友C:
大家用的工具都不一样,赞同版主的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