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中断中包含处理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4-03-28):
在51单片机里 因为RAM比较小 所以尽量不要在中断中包含函数    但是STM32的RAM比较大 是不是不用这样考虑

网友A:
中断里程序太长,会影响主函数里程序运行节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程序太长,会影响主函数里程序运行节拍的。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B:
看哪个重要些,比如main中只有些常规函数,中断里有重要的。就算长也得执行完呀

网友C:
中断中尽量少用函数,RAM的尺寸只是次要因素,主要的因素是程序调度方面的考虑。如果你的程序任务单一,而且不会有什么突发事件要处理,那么你的绝大多数程序都放在中断里也无妨,但如果程序的任务多,特别是存在不定期的多中断源发生事件,那么中断程序就务必简洁,否则程序的鲁棒性就无法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