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高速总线的可测性设计

楼主(2014-03-28):
用高速总线(比如serial rapidio)连接单板上的两个芯片,pcb应该怎样走线才有更好的可测性?很多**推荐这种走线的测试点应该是就是一段暴露的track,但是好像一般推荐高速总线走在中间层,这样两个芯片之间的连线就没有暴露在外面可以接探头的铜皮了。不知道各位怎样处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如果一定的测试,只能做些信号质量上的牺牲了。

网友B:
包地 离模拟远点  邻层最好也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