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CD1602的行列问题

楼主(2014-03-28):
void DisplayOneChar(BYTE X, BYTE Y, BYTE DData)
{
        X &= 0xF;
        Y &= 0x1;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
x是LCD1602对应列位置,y是行位置,不理解上面两句话是怎样实现x,y的范围限制的?若x>15或y>1取值会变成啥?

网友A:
&与运算你懂不懂?
C语言学过吗?

网友B:
首先你要知道:一个数据&1,则等于数据本身,一个数据&0,则等于0。以x为例,假设你给x为17,则二进制表示为00010001,然后和0x0f进行&,得到为00000001也就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