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输出波形失真,求高手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28):
OSCO少了对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CO少了对地电容

多大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大的电容?

和C71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C71一样

请问晶振的起震电容和时钟芯片时间的快慢有什么对应的关系么?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C71一样

加上电容后,频率变为120Khz多了,原本是32.768Khz

网友C:
电容和是两个电容串联起来的容值,容值大频率低。多看看晶振谐振电容的接法。你图与大部分的电路比少了一个电容,但有部分应用的确有接一个电容的如 NXP tea5767

网友D(2016-08-25):
好好看规格书,这个芯片好像就是只有1个电容的,另一个电容在芯片内部

网友D:
波形不一定是引脚的实际波形, 可能测量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