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各位大侠:求指点啊 我的Ax51无法编译我工程的.inc是怎么回

楼主(2014-03-28):
各位大侠:最开始我的工程提示是连接器错误。error L204  invalid keyword 。后来我发现是我的Ax51都无法编译 我的.inc文件  我用的是#include <C8051f121.inc>啊  就是随机带的头文件都不成,问题困扰一个月了,谢谢大侠了啊。。

网友A:
应该是$include (c8051f121.inc)

楼主:
谢谢啦 大侠, 是我的笔误啊, 我一直用C51的,但一个汇编的工程需要调试,我写的 就是$include(C8051F121.inc),但是还是不能利用AX51 编译器 进行编译C8051F121.inc这个文件,但可以编译我写的asm
   真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大侠, 是我的笔误啊, 我一直用C51的,但一个汇编的工程需要调试,我写的 就是$include(C8051F121.i ...

看看头文件到底有什么嘛

楼主:
头文件就是C8051F121工程提供的配置文件啊,就是C8051F121.inc这个文件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编译器Ax51不能编译这个文件,并提示我can not operate on this extensive . inc  就是不能工作在这个扩展名为.inc的文件啊,我都被弄晕了。我换了A51编译器也提示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把此文件加到项目文件夹中

楼主:
大侠:我的文件已经加入项目文件夹了,我今天重新下了一个keil的编译器 再试试,真搞不明白,为什么汇编的编译器不能工作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下载最新的keil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下载最新的keil版本就可以了。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我开始用的是silicon提供的IDE   编译器用的是keil 提供的,总是提示上面的问题.
  后来我曲线救国,用keil自己的环境,没有提示错误了而且能上硬件调试了,我以为没有问题了,结果还是不成,发现在keil环境下,最基本的对寄存器的操作都会出错,就是翻译到底层的文件都是错误,我都用汇编了,看到的底层还是错误.
又回到以前的状态,用IDE的环境  用keil的编译连接器, 还是提示
error  L204  invalid keyword
  各位啊,新华龙的技术支持真不靠谱.回答问题都不靠谱.

楼主:
我用的是纯汇编的工程,以前都是用C51未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