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参数中ki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28):
PID的积分是累积误差,一旦不停的采样累积误差就会越来越大,Ki设的再小(时间常数再大)也会对输出有很大影响啊,除非超过设定值误差为负值后,不断相减才能减为0,那实际控制的东西不是波动很大么,请问这个要怎么设才行?

网友A:
最后达到稳态就可以了.
调节时的动态有点波动是正常的,关键看你参数,算法和控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