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成推挽输出?

楼主(2014-03-28):
单片机的串口发送TX是 开漏上拉结构,怎样改成推挽输出?
不能通过软件配置,只能外围加IC,应该用哪种IC?

网友A:
没懂楼主意图。加个MAX232不就可以了?

楼主:
不能MAX232,要求TTL或CMOS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MAX232,要求TTL或CMOS电平

增加驱动电流?加个74HC1G04好了。

网友B:
04是反相器,需要注意信号会被反相,不如用08与门、32或门,比如SGM7SZ08,SGM7SZ32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4是反相器,需要注意信号会被反相,不如用08与门、32或门,比如SGM7SZ08,SGM7SZ32等 ...

那还不如用74LV1G16

网友B:
74LV1G16?
:L孤陋寡闻了,不知道这个为何物!

网友C:
用三极管吧,以前做楼宇可视对讲系统这样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4LV1G16?
孤陋寡闻了,不知道这个为何物!

网友B:
少个W,难怪搜不到!
这种缓冲器,当然也可很好的,最常用的应该是125、126这种三态逻辑缓冲器吧

楼主:
请问推挽输出结构,静态时是高阻状态吗?

网友B:
推挽输出只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两个状态,上面提到的125、126这种三态逻辑缓冲器才可以设置为输出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