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无线收发用哪款比较好?

楼主(2014-03-28):
nRf24L01,NRF903还有905,这几款无线收发模块哪个传输距离比较远且稳?

网友A:
NRF24L01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24L01 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好像说905那个传输能力比较强,我是想说传输能力具体说的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好像说905那个传输能力比较强,我是想说传输能力具体说的是什么呢? ...

如果是直线距离,中间无阻隔的话,905比24L01远一些...
但905没有24L01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线距离,中间无阻隔的话,905比24L01远一些...
但905没有24L01速度快... ...

哦,那请问对于无线模块有什么其他别的好建议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请问对于无线模块有什么其他别的好建议吗?谢谢

几种无线模块各有各的特点和缺点,选择的话选择适合自己用的就可以了...

但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要求,例如传送距离,功耗,接口操作简单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种无线模块各有各的特点和缺点,选择的话选择适合自己用的就可以了...

但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要求,例如传 ...

恩,好,明白了,谢谢

网友B:
近距离无遮挡可以利用2.4G的高带宽疯传,远距离只能用低频慢慢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