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教 光耦隔离的问题

楼主:
我用了一个光耦隔离   输出端接的是51的P3口    那么我的输出端还需要接上拉电阻么?
求教

网友A(2014-03-28):
最好上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拉一下。。。。。

那么多少比较合适呢   10K?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多少比较合适呢   10K?

我现在的问题主要是    电路手动给高低电平   逻辑正常   接到单片机和芯片上后就不听使唤了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单片机和芯片的电源都是5V   而且电源是分开的

网友B:
单片机的IO口驱动电流是否足够?不行的话要加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IO口驱动电流是否足够?不行的话要加三极管

电路图在此        光耦是6N137

楼主:
只接接上P3口   可以么?

网友C:
光耦是开漏输出,给单片机要接上拉,或者用一个三极管转换一下给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