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箝位正确吗?

楼主:
我现在有个板子把信号(正输入有效信号为0到2V.)输入到后级AD采样··但是后级要求输入电压不超过3V,故我把4个普通二极管串联后这样接,我的理解是当输入信号超过3V(大于2V的为干扰信号)时候二极管导通,这样起到保护作用··请问这样正确吗··不知道有什么隐患没有··

PS:以前我用的是一个3V的稳压管,当初想的是当超过3V时候电压就被稳压到3V,但实际情况是我用示波器测试后发现··当来大于3V信号(普通信号)时候尽然出现了0.7V左右信号,这个 0.7V左右信号就是我那个大于3V信号被削顶后剩下0.7V,很疑惑稳压管怎么把信号变成这个样子的(见下图)···

网友A(2014-03-28):
你没见过钳位呢?
两个电路都不行,找个像样的照抄也行啊

楼主(点评):
就是找遍了合适的啊··那老师给我推荐一个呢··输入信号在大于3V左右时候把他去掉哈··因为我的有效信号是0到2V,所以我用的4个二极管大致可以把3V左右

网友B:
两个电路都不行.大信号烧光,小信号跑光。

网友C:
第一个图接的不对呀,第二幅图选择正确的管子可以实现电压不超过3V。

网友D:
“硅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7V”,这是一种非常粗略的说法。
事实上,根据常见的应用,由于正向电流不同,硅管的压降可以是从0.1V到1.1V。

后面那个用3V稳压管反而被削顶成0.7V,是不是稳压管极性接反,或者信号源内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路都不行.大信号烧光,小信号跑光。

老师说的大小信号烧光是具体哪个电路哦··我第一个电路要得目的就是去除3V左右大信号

网友B:
第二个图的信号输出线上,要加一个匹配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7V”,这是一种非常粗略的说法。
事实上,根据常见的应用,由于正向电流不同,硅管 ...

对于稳压管那个··极性对的··他不是所有信号都0.7V,而是当信号在大于3V时候削顶0.7V,我的目的是当信号大于2V时候就去掉他,但是这样的话反而成了0.7V,`我后级的AD采样就会把他当作有效信号采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图的信号输出线上,要加一个匹配的电阻。

请问一下这个匹配电阻具体值大概怎么算的··我遇到过没有加匹配电阻信号输出是飘的··用示波器一打信号正常,但是加了匹配电阻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匹配电阻具体值大概怎么算的··我遇到过没有加匹配电阻信号输出是飘的··用示波器一打信号 ...

具体的情况不知道,没法说。

网友E:
如5楼所说,图1那个电路不合理,因为你输入电压是变化的,那个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也是变化的,从而导致导通电压发生变化,起不了钳位作用,而且一般AD输入端的钳位电路都是用两个二极管分别钳位到参考电源和地,如果你要求较严格的话可以选择导通电压小的锗管。至于图2,能起到作用,确实需要限流电阻,这个电阻要根据你输入电压的范围再结合所选稳压管的最小工作电流来选择。

网友F:
直接电阻分压就得了,AD采样不能采用这样的限幅电路。

网友G:
输入电压是稳定的話,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簡單直接.

网友H:
要弄清楚,输入的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比如音频信号可以AD转换成数字,或传感器就是直流电压AD转换成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5楼所说,图1那个电路不合理,因为你输入电压是变化的,那个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也是变化的,从而导致导通电 ...

电流变化后导通电压对我这个信号电路应该影响不大吧··平时0.7V压降大不了变成0.5到1V范围也符合我的要求啊(2V以上电压剔除),第二个··你说选用赭管,这个方向反了哈·我就是嫌0.7V压降小··我要超过2V的去除哈··至于分压电阻·我们的是精密脉冲信号,对电压幅度要求是1个MV以内··所以分压会给量产时候带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电压是稳定的話,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簡單直接.

我们的是精密脉冲信号,对电压幅度要求是1个MV以内··所以分压会给量产时候带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电压是稳定的話,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簡單直接.

我们的是精密脉冲信号,有效信号在0到2V变化对电压幅度要求是1个MV以内··所以分压会给量产时候带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电阻分压就得了,AD采样不能采用这样的限幅电路。

我们的是精密脉冲信号,对电压幅度要求是1个MV以内··所以分压会给量产时候带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见过钳位呢?
两个电路都不行,找个像样的照抄也行啊

就是找遍了合适的啊··那老师给我抄一个呢·(网址或贴图发到回复里面就可以哈)·输入信号在大于3V左右时候把他去掉哈··因为我的有效信号(我的信号是0到2V紧密指数脉冲信号,对幅度要求精确到MV,所以用分压电阻对以后量产不方便哈 ,)是0到2V,所以我用的4个二极管大致可以把3V左右信号卡掉。我都愁死了··我们公司的师傅些都是这样用的·现在你们说不行我打退堂鼓了··你给我搞定我太谢谢你了师傅·

网友A(点评):
首先是它不能那么精确削波,再者不是很清楚你的要求

网友I:
稳压二极管或者TVS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是精密脉冲信号,对电压幅度要求是1个MV以内··所以分压会给量产时候带来误差。 ...

如果輸入是脉冲信号,那電阻分壓肯定是不行的.
去除3V以上的突波,用鉗位是正確的,上網搜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是精密脉冲信号,对电压幅度要求是1个MV以内··所以分压会给量产时候带来误差。 ...

選零件時亦要配合工作頻率.

网友J:
对低频信号行,对高频信号不行,要考量电容和响应时间,扩散电容是挺大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選零件時亦要配合工作頻率.

还是用TV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