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discovery usb mic录音44.1kHz的usb数据传送疑问

楼主(2014-03-28):
最近在使用stm32f4 discovery + 外置的codec做一个usb microphone时,在Fs=44.1kHz的时候,pc端录音到的数据听起来很干净,但是有断流和语速过快的问题.用usblyzer抓isochronous in endpoint的data量一看,firmware没有在10ms内送1764个byte到pc,只有1412和1588,1504这3个值,没有一次达到1764bytes/10ms.所以是数据送的不足引起断音和语速过快.有一些确定的问题和未知的疑问如下:
1,如果firmware把i2s录取的声音data又直接送到codec,声音很好.所以这里判断录音抓data没有问题.
2,往host(pc)端送data用了一个变量做计数器,0~8送176bytes/1ms,计数器的值为9的时候送180bytes并且复位计数器为0,这样加起来正好是10ms送1764bytes.但是pc收到的数据量并不如我所料...
3,在Fs=48kHz下,录音效果很好.

请教各位,usb mic @ Fs = 44.1kHz下,我还有哪些问题没注意到吗?

PS:刚发现,当第10笔data(180bytes)改成和前9笔data一样的数据量发给PC时,PC端可以恒定的每次收到1760byts/10ms.而把前9笔data改成和第10笔data一样的数据量(180bytes)的时候,个人猜想应该PC会恒定收到1800bytes/10ms,但是usblyzer抓到显示只有500多bytes/10ms,所以怀疑是当Fs==44.1kHz时,1ms内发送的data量不能超过176?

楼主:
解决了...留点经验吧.在用usb抓包工具抓包发现发送180bytes的那一个packet被分割成3个包发往host(176+0+4).所以检查了下fifo,ep的packet大小都没问题.最后发现时In ep初始化时的包为176,所以才不能发送180bytes.这是由于一个macro的定义没注意没改变所引起的.

网友A(2015-12-06):
你好,请问能否共享下源码呢?我也在弄usb microphone 搞了好久,linux能识别,win不能识别。但是linux不能收发数据

网友B(2016-05-17):
楼主 你好   我现在在弄usb audio 录音    在Speaker的基础上改的   一直没搞通,你能不能发你源码给我看一下啊   我QQ 308605393,你留联系方式 我加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