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为什么金升阳0.1-2W定压产品降额使用时输出电压偏高? -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技术]

为什么金升阳0.1-2W定压产品降额使用时输出电压偏高?

楼主(2014-03-28):
很多工程师在使用金升阳的定压模块时,都会抱怨为什么这个产品的输出电压这么不准,经常飘高,针对该问题与大家共享如下:
1、首先我们来解释下,定压这个名字的由来,所谓定压产品我们又叫做定电压输入定电压输出,即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压跟随变化,因此涉及到定压2个字的产品大都不能实现稳压输出。
2、功率降额使用时,输出电压飘高?
     原因:
     由于产品为开环电路,因此并不能实现自动调节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取决于电路及器件本身。
     若设计使用产品时进行功率降额,由于相应的电流值变小,因此内部器件的参数会发生变化,例如电流变小二极管、三极管的压降会发生变化,
    变压器上面的线损压降会发生变化,等等。这些细微的变化大都在0.1V左右,但是多个器件的0.1V叠加以后,最终就会导致产品的输出电压发生变化。
    一般情况下,电流值变化200mA,内部器件规格变化约为0.5V,因此对于5V的产品,在超低负载下使用时,输出电压一般会飘高至5.5V。
    对策:
    a、输出端并联电阻,充当假负载,使得模块的输出电流变大,拉低输出电压,通常假负载的功率1%-10%,已经能够很好的满足设计的需要。
    b、使用金升阳“I”字母开头的稳压产品,产品内部会在定压模块后端增加LDO,实现稳压输出,在一定范围内满足设计的需求(设计时也可以自行外接LDO使用)。
3、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压变化?
     原因:
    由于为开环电路,当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出电压大多会按照变压器的匝比成比例变化,这一特性则是由电路本身决定的。
     对策:
     a、在模块前端使用稳压电源供电或者外接LDO,确保模块输出电压恒定。
     b、使用金升阳“I”字母开头的稳压产品。

网友A:
这是一个让人比较苦恼的问题……

网友B:
并联电容不管用吗

网友B:
或者使用二极管压降一下

网友C:
有控制引脚?

网友C:
可以做个负反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容不管用吗

并联电容并不能解决该问题,只能起到滤波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控制引脚?

这个是没有控制引脚的,这个单路是开环的……因此并无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个负反馈么?

可以做个反馈,但是这样的话需要增加很多器件,产品的体积会变大。增加反馈环后的功能,可以参考我司宽压产品WRB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使用二极管压降一下

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感谢补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做个反馈,但是这样的话需要增加很多器件,产品的体积会变大。增加反馈环后的功能,可以参考我司宽压 ...

谢谢斑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感谢补充!

多谢版主分享资料

网友:
偏高是可以调节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