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电子式的可调稳压器,求个电路

楼主(2014-03-28):
想做一个单片机控制的可调稳压器,看帖子发现之前有一个“春风电源”之前做过,但是没有找到帖子,求帖子地址,或者有类似电路请给我留一下,拜谢!如上传不方便,请发邮箱wang9321321@126.com

网友A:
这个有什么用途吗?感觉更加复杂化了

网友B:
输入电源范围、输出电压分别是多大?多大输出功率?几路输出?效率要求?成本要求?体积要求?软件、硬件 复杂程度要求?先把你自己的需求搞明白,就好着手想办法解决

网友C:
其实你要的电路在网上一搜一堆。

网友D:
想简单,就MCU+DAC+音频功放

网友E:
这种产品巿面上挺多的,能做到功率大于35V5A 输出的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源范围、输出电压分别是多大?多大输出功率?几路输出?效率要求?成本要求?体积要求?软件、硬件  ...

输入电压24V-30VDC,输出电压5-25V可调节,最大输出功率20W即可满足要求,效率看放大电路条件,因为是自己用不用太高,成本应该不是很高,手头上有单片机、DAC、变压器,最贵的就是液晶了吧,硬件越简单越好,软件就更好办了,矩阵键盘输入想要电压,单片机采集到后直接化为数字信号给DAC,DAC经放大输出到一个这个稳压电路的参考点。体积的话可能就稳压电路加一个散热片、和变压器稍占空间,其它的应该面积不大,控制在150*100即可。现在就缺一个带参考源的线性稳压电路,所以求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用途吗?感觉更加复杂化了

自己做的简单点的手持式稳压器,用着方便,不做工业设计或者批量考虑,要求不严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24V-30VDC,输出电压5-25V可调节,最大输出功率20W即可满足要求,效率看放大电路条件,因为是自 ...

要求不高,用DCDC 24~30V变5V(比如LM2596,连外围一起不超过¥4.00),这个5V就作为MCU电源,加简单RC或LC滤波作为参考源就行了。
另外24V时出25V 20W对你自己做还是有点麻烦的。液晶搞个点阵字符的也就6、7块钱的样子。
如果是自己做来玩,建议:
  买一个可以实现目的的DCDC无壳电源,带高频变压器隔离的最好,用示波器观察清楚其波形,拆下变压器,自己用MCU+MOSFET来驱动,躲开通常新手最麻烦的变压器设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