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爆炸问题

楼主(2014-03-28):
各位,问个问题,锂电池爆炸和漏液有区别么

网友A:
漏液的概率比爆炸 大
不过现在的技术上述概率都比较小,一般是先大肚子 这个时候就不要用了。
做好防止过冲过放 一般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B:
一个是见水了,一个是听响了

网友C:
过充可能会炸,过放会大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液的概率比爆炸 大
不过现在的技术上述概率都比较小,一般是先大肚子 这个时候就不要用了。
做好防止过冲 ...

如果是电池液飞出来算是爆炸还是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