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这个串口电平自适应电路TXD口怎么理解?

楼主(2014-03-28):
我知道了,sd标反了。下图内部二极管在起作用,上图Vgs起作用

串口限压2.8v,和单片机接需要电平转换,我只知道场效应管 vgs>定值 时d和s导通

图中分上下两个图,下图可以理解
下图:RXD是单片机发送端,当发送0时,RXD=0v,vgs>0,导通,RXD0=RXD=0v;当RXD发送1时,不导通,RXD0被上拉到2.8v

但是上图我不能理解
上图:TXD是单片机接收端,无论TXD0发送0还是1,vgs<0,不导通,TXD恒=1?

顺便问一下,那个红圈二极管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源于NXP的IIC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红圈二极管(稳压管)一般位于NMOS-2的内部,不用管的...

网友C:
体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