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编码信号同步两个系统时间,延时不不固定,求助!

楼主(2014-03-28):
最近设计了一款新产品,用红外信号同步两个没有电器特性连接的系统,即A系统发一串编码脉冲,B系统接收到编码脉冲并记录接收到脉冲的起始时刻,判断正确之后减去固定的时延时间以此来同步两个系统的时间,通过实际测试发现,不同的接收头差异较大,时延信息不稳定,国产的接收头没有固定的时延,都有10微妙以上的变化,希望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系统的给推荐个好的型号!最近找了好几个型号都无法实现!:dizzy:头大了!

网友A:
红外的载波是38K,也就是26us。
竟然才误差10us你还想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的载波是38K,也就是26us。
竟然才误差10us你还想怎样?

我们设计的是用红外来同步两个系统之间的时间基准,有时延是允许的,但是时延波动不能太大,最好在1微妙以内,即每次的时延信息要相同,现在用的是威仕的产品误差10左右,国内的就非常大了。要求没有误差最好!

楼主:
没人遇到这种问题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是不是接收头的带宽太小造成的!
搞一个光纤接收头试试!

网友C:
38K红外怕是实现不了

网友D:
发送端加个接收管,检查发送的误差,把误差交给接收方

网友E:
搞个类似HSDL-3603的模块,4MHz速度,可以满足LZ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