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问大家一个四层板的问题

楼主(2014-03-28):
画四层板的时候中间有个地层,是把每个器件的地直接通过过孔打到地上好,还是先把器件的地连起来再通过过孔打到地上好啊

网友A:
严格来讲,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处理。

一般来说,直接打孔到地,路径最短。

网友B:
直接下地,表层的地再补一起

网友C:
打过孔,表层再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