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一块板子上drill层有一段话,谁能给解释下~

楼主(2014-03-28):
如题
1.Drill Tolerance +/-1.95mil[+/-0.05mm] for connector 24mil hole

网友A:
钻孔允许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允许偏差

文件是给板厂的~板厂的生产能力基本上市固定~

也就是说写这话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B:
连接器位置24mil的孔,孔径公差控制必须在+/-1.95mil(+/-0.05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件是给板厂的~板厂的生产能力基本上市固定~

也就是说写这话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

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线路板厂工作多年的我来说,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板厂的生产能力基本是固定的,这个不错。但是客户的特殊要求,我们还是要注意的。
就像这点,PTH孔的公差控制±0.05mm。
在线路板生产行业的行业标准IPC中规定,PTH孔的公差是±0.076mm,此处要求±0.05mm,是有特殊情况的。
然后生产时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会通过方法使其达到这个0.05的公差。
具体这个情况我们会使用最新的钻刀,而不是经过多次研磨过后的公差很大了的钻刀,然后就是认真控制电镀孔铜的厚度,不让孔铜过厚过薄使孔径变小或变大。
深圳市拓普西科技有限公司,专注PCB和SMT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