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3-28):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在于R226丶R237连到U23B的+in 。"可能"是自动校正振幅以防止因电阻誤差造成兩输出振幅不同,不知效果如 ...

多谢大哥指点,找到关键点就是不一样。  重新摆放了下,这样就比较清晰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在于R226丶R237连到U23B的+in 。"可能"是自动校正振幅以防止因电阻誤差造成兩输出振幅不同,不知效果如 ...

其中R235=R227   R226=R237  R236=R22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哥指点,找到关键点就是不一样。  重新摆放了下,这样就比较清晰点了

此图和首帖图比较,倒不在于元件摆放位置,重要的是标注出了Vref,这是“差分”的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