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为什么LED1602总是会自动刷新?

楼主(2014-03-28):
主程序中没有循环,不是应该显示内容一直保持的吗,可是却不停的一遍一遍刷新显示内容,请问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大哥是LCD1602,上你的程序看看。。肯定刷新了,没刷新乱闪什么

网友B:
请上程序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楼主: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 {"WWW.RICHMCU.COM"};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1[ ]={"QUICK STUDY MCU"};
/*****************************************************
函数功能:延时1ms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F);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0);

                 WriteAddress(0x0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
                       i = 0;
                while(string != '\0')    //'\0'是数组结束标志
                        {                                                // 显示字符        WWW.RICHMCU.COM
                                        WriteData(string);
                                        i++;
                                        delay(400);
                        }

                 WriteAddress(0x4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
                       i = 0;
                while(string != '\0')   //'\0'是数组结束标志
                        {                                                // 显示字符        QUICK STUDY MCU
                                        WriteData(string1);
                                        i++;
                                        delay(400);
                        }
}

就是这样呀,显示完一 遍,屏幕清零又显示一遍,一直循环。。。

网友D:
请问lZ程序运行完了会怎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lude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RS=P2^0;    //寄 ...

没有
while(1);

的后果...

网友E:
主程序没有while主循环,程序执行完成后会从头重新运行,所以会一直刷新

网友F:
溢出了重新开始?

网友G:
main函数ret了,程序跑飞复位了

网友H:
您的问题也太············,难道你的电路能实现硬件刷新?明显不可能啊,程序结束后会重新开始执行!

网友I:
硬件电路复位了吧!

网友J:
因为在裸机程序中,没有系统调用main函数,所以程序会不断运行,运行完后又重新开始运行main,所以有屏幕刷新的现象

网友K:
楼上的各位大神都说的很清楚了,在程序结尾加一个while(1); 死循环,让程序运行完停在这个位置就不会一直刷新了。

网友L:
经常碰到主程序没有while(1)的,几乎所有的书本里都会有,为什么就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