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还是没有弄明白 K系列芯片中,到底多少FLASH可以用作EEPROM的H

楼主:
没有弄明白 K系列芯片到底多少FLASH可以用作EEPROM?

第十六讲中说到 结合FlexNVM 和 4KB FlexRAM,FlexNVM作为EEPROM的数据备份区,从而大大增加了EEPROM的使用寿命。

看下面这组数据
• 100MHz 器件
• 高达 512KB 程序闪存
• Flex 存储器模块提供高达 256KB 的FlexNVM 和 4KB FlexRAM 以及最高达 4KB 的 EEPROM
• 高达 128KB 的SRAM
• 120MHz 器件
• 高达 1024KB 程序闪存
• Flex 存储器模块提供高达 512KB 的FlexNVM 和 16KB FlexRAM 以及最高达16KB 的 EEPROM
• 高达 128KB 的SRAM
• 150MHz 器件
• 高达 1024KB 程序闪存
• Flex 存储器模块提供高达 512KB 的 FlexNVM 和 16KB FlexRAM 以及最高达 16KB 的 EEPROM
• 高达 128KB 的SRAM
• 安全电路,防止对 RAM和闪存内容进行未授权访问

没有弄明白 K系列芯片到底多少FLASH可以用作EEPROM?

网友A(2014-03-29):
flexRAM有多少,就可以最多用多少。 我们对eeprom的操作都是针对flexRAM进行的。

楼主:
难道没有人具体测试过EEPROM嘛?

网友B:
如果是K60系列的芯片,你可以下载K60PB文档,查看各型号EEPROM/FlexRAM大小(如下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人具体测试过EEPROM嘛?

楼主你好,2楼回答的很到位。
这个是常识啊,你可以看看我写的EEPROM的**:https://bbs.21ic.com/icview-642126-1-1.html
其实从你的第一帖也可以总结看出了,它的最大大小就是flexRAM,还有你从我们的RM中也能看出来了。

网友C:
在RM中,你可以看到在flash模块的章节里,Program Partition Command中有具体选择多大的EEPROM大小。如下图

如果你的FlexRAM只有4KB,那么你的EEPROM最大也就只能选择到4KB.
如果还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你和我联系。

网友C:
另外,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你帮我结贴,这个月我当班21ic,所以有问题直接找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谢了!

不客气,有问题欢迎交流。
这个月我当班21ic,有问题直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