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3.2V和2.8V串口之间是不是串300欧电阻就行了?

楼主(2014-03-28):
还是要做电平转换?

网友A:
注意看波特率、双方有没有低功耗需求等,不是所有场合都可以串个电阻解决的,要看条件。

网友B:
电流高了,做电源之类的就不行,做接口信号线可以将就。用在要求较高的地方,还是建议使用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