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4-03-28):
C51单片机作为下位机与上位机通信时,传的是ASCii码吧?但ASCii码是有限的,无法传一个很大的数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用的是serialport readline()来接受数据。

网友A:
下位机发送一个字节上位机的串口接收线程就会响应,你传送多少个字节都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接收的,多大的数据都可以处理

网友B:
C#最终也是调用 windows底层API ,从串口API来看,每次读取一个CHAR 直接

网友C:
那你就要将数处理成字符发送出去了,比如

数123456,那么你就发送“123456”,还有一个方法是分多次发送数,比如
有数256,那么就发1和0,收到端就处理成1*2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