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移相触发问题

楼主(2014-03-28):
如图,变压器移相脉冲触发可控硅,为什么T1和G对调后,触发的结果大不相同,可控硅为BTA41,负载为加热丝。这是一个其它厂家温控电路的局部,测量时可控硅本应该完全导通,但是按照厂家接线图(左边),居然是半导通。手上没有其它测试设备,请各位朋友帮忙解释一下原因

网友A:
双向晶闸管,四个象限的触发灵敏程度大不相同。
你的前一图,量量看是否有直流成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晶闸管,四个象限的触发灵敏程度大不相同。
你的前一图,量量看是否有直流成份? ...

你好,主要是手上没有示波器这类设备,看不到波形。这个是单片机输出的触发脉冲,通过变压器来触发可控硅。这个现象产生无非就是脉冲极性反相。如果是触发灵敏度的问题,请问如果触发不够灵敏,是否可能导致可控硅不能完全导通。我在试机的过程中有发现第一种接法,加热丝两端的电压在升温过程中是连续变小的,但是是从130V左右开始变小。第二种接法是从差不多220V开始变小。我极度怀疑这个厂家的样品可能标错接线。

网友B:
可控硅的象限有4个,并非每个象限都可以触发,要看可控硅的资料,即使可以触发,触发电流也不同。
脉冲变压器,触发时,是有方向性的,和脉冲波形也有关,如果是连续几个快速脉冲,则调整触发电流,应该可以触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主要是手上没有示波器这类设备,看不到波形。这个是单片机输出的触发脉冲,通过变压器来触发可控硅 ...

你连触发变压器的相位(同名端)都无法测定,触发脉冲的幅度也无法测定,如何能说“这个厂家的样品可能标错接线”?

网友A:
双向晶闸管,最好是负脉冲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的象限有4个,并非每个象限都可以触发,要看可控硅的资料,即使可以触发,触发电流也不同。
脉冲变压 ...

上示波器图形,左图为原理图左图G和T1之间波形,右图为原理图右图波形,请问哪种接法好?

楼主:
更正一下,上图为原理图左图接法波形,下图为原理图右图接法波形

网友C:
你需要看哪一个和设定的相位相同,正负交变时是有延时的,最好是和设计时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示波器图形,左图为原理图左图G和T1之间波形,右图为原理图右图波形,请问哪种接法好?
...

左图为原理图左图G和T1之间波形,右图为原理图右图波形
更正一下,上图为原理图左图接法波形,下图为原理图右图接法波形

应该说清楚示波器探头接哪一端,G还是T1,地线夹接哪一端。另外,某些示波器输入是有反相按钮的,按下去和弹起来波形恰反向。
至于“哪种接法好”?我在7楼说过了。即G对T1为负的脉冲触发较好。

楼主:
上图示波器地线夹接T1,下图地线夹接G,没有使用反相功能。我认为是厂家表错了接线,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真不好意思,刚刚才发现,上图和下图的说明弄反了。上图地线夹接G,下图地线夹接T1

楼主:
这样说来,正如maychang版主所说的,G对T1为负的脉冲触发才是正确的。反过来接,可控硅工作象限不一样,对触发能量的要求更高。还想请问一下版主,如果G对T1为正的脉冲触发,长期使用对可控硅是否有不利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说来,正如maychang版主所说的,G对T1为负的脉冲触发才是正确的。反过来接,可控硅工作象限不一样,对触 ...

对晶闸管的不利影响倒是没有,晶闸管不会损坏。
G对T1为正的触发,交流电的两个半周触发灵敏度相差较大,可能造成T2对T1为负时不能触发,T2对T1为正时却可以触发,结果当然是负载上半个周期有电流,半个周期没有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耐心解释,看来按正脉冲触发,可能有半个周期未能导通,所以T1和T2的电压才会在120V左右,而不是正常的10V以下下

网友D(点评):
占空比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耐心解释,看来按正脉冲触发,可能有半个周期未能导通,所以T1和T2的电压才会在120V左右,而 ...

这正是我在2楼说要看看负载中是否有直流成份的原因。
其实,拿块万用表量量即可。

楼主:
刚才测了下,可控硅冷态的时候,按正脉冲接法负载两端有100V左右的直流电压,可控硅热起来后,按正脉冲接法,似乎完全导通,负责两端直流电压几乎为零

网友E:
接错可控硅老化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错可控硅老化的快。

请问,负脉冲触发(T1>G),就是上图那种脉冲触发,是否确实要优于正脉冲触发。本人对可控硅的用法不太熟悉,有点担心

楼主:
奇怪,我怎么接不了贴,分数给的完全正确,但是老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配错误。

楼主:
换360浏览器居然就能结贴了

网友E:
是。负脉冲触发功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