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密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28):
安装在加密狗中,配合PC软件用,不知道你还指那方面,加密运算用在机顶盒,,你这个问题太广了

网友B:
加密芯片又称为信息安全芯片,主要是指两类:

1     专门做某一种加解密运算的高速 ASIC 芯片。主要用来实现高速的安全加解密。一般制成基于安全芯片的加密卡或加密机,用户服务器或专用的客户端。

2    安全 SOC 芯片。这类芯片由 mpu、存储器、系统模块、多种通讯接口和硬件密码加速器组成,通过片内 COS 的二次开发,可以形成各种应用形态

网友C:
自行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密芯片又称为信息安全芯片,主要是指两类:

1     专门做某一种加解密运算的高速 ASIC 芯片。主要用来实 ...

这个概念的我也复习下的,,希望不拖大家的后腿的

网友E:
能加密就能解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时间问题,哎...

网友F:
加密芯片的最近的我也听说的听说的挺多的,,我们公司的好像也在整这个的啊。。

网友G:
硬件加密可以采用标准的网络管理协议,比如SNMP、CMIP等来进行管理,也可以采用统一的网络管理协议进行管理。
硬件加密是通过专用加密芯片或独立的处理芯片等实现密码运算。将加密芯片、专有电子钥匙、硬盘一一对应到一起时,加密芯片将把加密芯片信息、专有钥匙信息、硬盘信息进行对应并做加密运算,同时写入硬盘的主分区表。这时加密芯片、专有电子钥匙、硬盘就绑定在一起,缺少任何一个都将无法使用。经过加密后硬盘如果脱离相应的加密芯片和电子钥匙,在计算机上就无法识别分区,更无法得到任何数据。
优点:保密性强
缺点:操作复杂,密码丢失资料还原困难
对于嵌入式系统,可以通过挂载一个加密芯片(加密IC)来实现硬件加密,如加一个256位密钥的ATSHA204,这样,在程序被复制的情况下,没有加密芯片ATSHA204,程序没法运行。对于ATSHA204的样片和开发工具,可向广州双龙申请,然后在自己的样品中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