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问题

楼主(2014-03-28):
FIFO缓存的作用是   用来确保高速设备和低速设备之间  通信的稳定性  对于单片机来说  它有接收FIFO缓存和  发送FIFO缓存  PC是高速设备   单片机是低速设备  当我们通过pc向单片机发送数据时  会用到单片机的接收缓存   但是当我们用单片机给PC发送数据  也用不到  发送缓存啊   这个发送缓存  什么情况下用啊??还有  FIFO  功能在什么情况下  才有使用的必要??

网友A:
如果没有发送缓存,当数据多的时候你得发送一个字节后你得中断一下去发送下一个字节,
如果有1K字节的话,你就得中断1000次去处理发送的数据

网友B:
fifo和队列很像,pc与单片机通过串口通信,怎么说也是个队列;所以数据量比较大时,用fifo是自然而然的事,一端只顾发,一端只顾收,很省事。

fifo既可以是数据结构,也可以是实在的RAM单元。

网友C:
像串口这种极低速的接口,一般不需要 FIFO 缓存。即使是多任务的芯片系统,在使用中断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很好地处理串口的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