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DS1602问题

楼主(2014-03-28):
求大神解答   下面那程序是关于DS1302的     1602的我就没写出来来了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F_CPU 8000000UL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io 0
#define sclk 1
#define ce 2
#define second 0x80
#define minutes 0x82
#define hour 0x84
#define date 0x86
#define month 0x88
#define week 0x8a
#define year 0x8c
#define rsecond 0x81
#define rminutes 0x83
#define rhour 0x85
#define rdate 0x87
#define rmonth 0x89
#define rweek 0x8b
#define ryear 0x8d
uchar d[12];
uchar c[10]="0123456789";
uint j=0;

uchar read1302_bit()      //ds130单字节读
{
        uchar i, k;
        DDRA=0xfe;
        PORTA&=(~(1<<io));
        PORTA&=(~(1<<sclk));
        for (k=0;k<8;k++)
        {
                i>>=1;
                if(PINA&0x01)
                {
                        i|=0x80;
                }
                else
                {
                        i&=~(0x80);
                }

                PORTA|=(1<<sclk);
                _delay_us(10);

                PORTA&=(~(1<<sclk));
                _delay_us(10);
        }
        return i;
}

void write1302_bit(uchar i)           //1302单字节写
{
        uchar k;
        for (k=0;k<8;k++)
        {
                if(i&0x01)
                        PORTA|=(1<<io);
                else
                        PORTA&=(~(1<<io));
                PORTA|=(1<<sclk);
                        i>>=1;
                PORTA&=(~(1<<sclk));
        }
}
uchar read1302_data(uchar com)          //读1302数据
{
        uchar i=0;
        DDRA=0xff;
        PORTA&=(~(1<<ce));
        PORTA&=(~(1<<sclk));
        PORTA|=(1<<ce);
        write1302_bit(com);
        DDRA=0xfe;
        PORTA|=0x01;
        _delay_us(10);
        i=read1302_bit();
        PORTA|=(1<<sclk);
        PORTA&=(~(1<<ce));

        return i;
}

void write1302_data(uchar com,uchar data)           //写1302指令和数据
{
        DDRA=0xff;
        PORTA&=(~(1<<ce));
        PORTA&=(~(1<<sclk));
        PORTA|=(1<<ce);
        write1302_bit(com);
        write1302_bit(data);
        PORTA&=(~(1<<ce));
}
void ds1302_init()
{
        write1302_data(0x8e,0x00);
        write1302_data(second,0x00);
        write1302_data(minutes,0x00);
        write1302_data(hour,0x80);
        write1302_data(date,0x01);
        write1302_data(month,0x01);
        write1302_data(year,0x14);
        write1302_data(week,0x01);
        write1302_data(0x8e,0x80);
}
void read()                    //读数据
{
        uchar i;
        i=read1302_data(rsecond);       //1
        d[0]=i&0x0f;
        d[1]=((i&0x70)>>4);
        i=read1302_data(rminutes);         //2
        d[2]=i&0x0f;
        d[3]=((i&0x70)>>4);
        i=read1302_data(rhour);        //3
        d[4]=i&0x0f;
        d[5]=((i&0x10)>>4);
        i=read1302_data(rdate);           //4
        d[6]=i&0x0f;
        d[7]=((i&0x30)>>4);
        i=read1302_data(rmonth);            //5
        d[8]=i&0x0f;
        d[9]=((i&0x10)>>4);
        i=read1302_data(rweek);            //6
        d[10]=i&0x07;
        d[11]=0;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c[d[1]]);
        write_data(c[d[0]]);
        write_data('-');
        write_data(c[d[3]]);
        write_data(c[d[2]]);
        write_data('-');
        write_data(c[d[5]]);
        write_data(c[d[4]]);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c[d[7]]);
        write_data(c[d[6]]);
        write_data('-');
        write_data(c[d[9]]);
        write_data(c[d[8]]);
        write_data('-');
        write_data(c[d[11]]);
        write_data(c[d[10]]);
}
int main(void)
{
        uchar i;
        DDRB=0x00;
        init();
        ds1302_init();
        while(1)
        {
                read();
                display();
                //TODO::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file:///C:\Users\chen.PC-P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52603159\QQ\WinTemp\RichOle\_]N(_4CX0{S7W}O%4@GYBQG.jpg

为什么我怎么就是一直显示那个数就不动了

网友A:
好乱的代码,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乱的代码,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是单片机向DS1602读数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cvAVR

啥意思 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是单片机向DS1602读数据有问题

那就对比datasheet确认一下

楼主:
我确认了,而且我用51也是按这种方法写的,我用51写的可以运行,但是用AVR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确认了,而且我用51也是按这种方法写的,我用51写的可以运行,但是用AVR就不行了 ...

有可能是运行速度的问题,或者是端口方向控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 不懂???????????????

不懂就百度啊。
那个wizard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