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器输入输出之间关系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4-03-28):
我有一个这样的系统,输入直流经过逆变器又经过整流输出直流,想要是输出直流在受扰动情况下还能稳定输出,加了一个PID控制器,通过调节逆变器的PWM信号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使其稳定。问题:通过采样测得输出电压值并与给定电压比较得到偏差量,作为PID的输入,根据偏差量的大小来调节占空比,得到占空比的偏差量再加上原先未调节前的占空比作为新的占空比。想知道这个电压偏差量和占空比偏差量之间的转换关系怎么确定。在单片机编程时怎么实现???谢谢,望高人指点!

网友A:
直接带入PID公式即可,不过KP,KI,KD这三个参数要你自己根据自己的系统慢慢调。

网友B:
目标电压和占空比之间首先要做一个“归一化”处理,建立起对应关系。

楼主(2014-05-14):
引用 网友A:
直接带入PID公式即可,不过KP,KI,KD这三个参数要你自己根据自己的系统慢慢调。 ...

哦,我想要变成单片机编程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标电压和占空比之间首先要做一个“归一化”处理,建立起对应关系。

恩,对他们之间是有个关系式。谢谢!

网友C(2014-07-26):
引用 网友A:
直接带入PID公式即可,不过KP,KI,KD这三个参数要你自己根据自己的系统慢慢调。 ...

您好,你说的PID公式是U(t)=KP(e+1/KI...+KD)(这是大体框架,键盘上不好表达,就没写完整了)这个吗?你的意思是怎么直接带入啊?我没理解,方便说明下吗

网友D:
网上有一些pid的c文件直接拿来用,三个参数调节有些麻烦,慢慢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你说的PID公式是U(t)=KP(e+1/KI...+KD)(这是大体框架,键盘上不好表达,就没写完整了)这个吗? ...

ΔU=KP*[En-E(n-1)]+KI*En+KD*[En-2*E(n-1)+E(n-2)]
KP、KI、KD分别是比例、积分、微分系数,需要根据你自己的系统去调。
En、E(n-1)、E(n-2)分别为本次偏差、上次偏差、上上次偏差,可正可负。ΔU即调整量,可正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