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输入方波能输出高电平的电路.

楼主(2014-03-28):
输入5V500HZ左右的持续方波(占空比50%)时能随方波稳定输出高电平(方波多久,输出高电平就多久),输入0V时0.2秒内输出低电平(0V多久,低电平就多久)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方法,用一个RC电路,只要RC的时间常数远大于方波的周期,把RC的只都取大一点,比如100k和10uF,在方波上升沿到来的时候充电,但是下降沿的时候来不及放电,就一直维持高电平,和峰值检波电路同一个原理。

网友A:
但是,电容的放电是个问题,如果刚检测完方波马上又输入一个低电平,可能电容需要一定时间放电,要自己根据需要调节好RC的值。

网友B:
用RC电路是实现一个延时的作用,可以事使电容在还没有放完电时,下一次充电又开始。RC的值要结合方波的频率计算,我是这样想的,具体怎么算。你算出来的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电容的放电是个问题,如果刚检测完方波马上又输入一个低电平,可能电容需要一定时间放电,要自己根据 ...

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效果不怎么好,经过一个RC,再一个施密特反相器,不是很稳定,而且如果检测完方波要求马上就变为低电平就要极大程度的减小电阻,不仅造成耗电量大增(感觉就是浪费,电池供电),而且如果电阻减小的话,电容上的电压也跟着同时减小.

网友C:
用可重触发单稳态。

网友D:
方波的占空比多少?

网友E:
LZ需要交代明白需求,是遇到1mS的5V,再遇到1mS的0V就识别输出高电平,还是遇到LZ写的0.2秒重复100个1mS左右的5V和100个1mS左右的0V才识别输出高电平。

网友E:
看5L意思,有5V脉冲,就输出高电平一段时间?找74HC123单稳电路,将单稳时间设定为1.5mS大概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用一个两输入或门,一个用输入的5V500HZ的信号直接作或门的一个输入信号。另一个用一个电阻的一端接信号,另一端接电容(电容的一端接地)作输入,电阻39K,RC=2--3ms接。省电,稳定,可靠,响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两输入或门,一个用输入的5V500HZ的信号直接作或门的一个输入信号。另一个用一个电阻的一端接信号, ...

有多久方波就输出多久高电平,无方波输出低电平.
版主的可重复触发单稳态肯定是能实现这种功能的电路了,但我现在还在看书,对单稳态原理上还不了解.您的设计也是实现有方波就一直输出高,停止方波就能在0.1秒内输出低吗?感觉你的这个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5L意思,有5V脉冲,就输出高电平一段时间?找74HC123单稳电路,将单稳时间设定为1.5mS大概就可以满足要求 ...

有多久的5V脉冲就输出多久的高电平呢, 不是输出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需要交代明白需求,是遇到1mS的5V,再遇到1mS的0V就识别输出高电平,还是遇到LZ写的0.2秒重复100个1mS左 ...

输入5V500HZ左右的持续方波(占空比50%)时能随方波稳定输出高电平(方波多久,输出高电平就多久),输入0V时0.2秒内输出低电平(0V多久,低电平就多久)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效果不怎么好,经过一个RC,再一个施密特反相器,不是很稳定,而且如果检测完方波要求马 ...

为什么不考虑下mcu
最低级的51都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并且价格不贵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下mcu
最低级的51都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并且价格不贵的说

用中断定时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多久方波就输出多久高电平,无方波输出低电平.
版主的可重复触发单稳态肯定是能实现这种功能的电路了,但 ...

搞什么,一个缓冲器就行。或者什么都不要,你的前面的输出,就是你后面的直接输入。

网友G:
RC的时间常数1楼就说了。0.2秒、。

网友H:
建议用一片NE555搭成单稳触发器,电路你搜一下,也可以用一片6个脚的SOT23-6单片机来做,体积可以更小。

网友I:
74系列的122可以

网友J:
怎么没人说用锁相环呢,只需要几个周期就可以转换状态",高速"模式应该不错;
记得小时候的遥控器全是调制频率后用锁相环解码;
当然最简单的还是D C R就可以了,时间常数0.1秒应该足够了

网友K:
单稳态触发器
所谓单稳态触发器,有两种,一种是非重复出发单稳态,一种是可重复触发单稳态。区别见下图。楼主用在500HZ信号来的时候,有VO输出,500HZ信号消失的时候,VO无输出,刚好可以用可重复出发的单稳态触发器。而74HC123是一个双可重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中断定时器?

可以呀后不少方法呢

网友L:
单稳电路

网友M:
1.  先微分后积分。就是先CR电路,后RC电路。
2.  用D触发器。D触发器的D输入接信号,D触发器的时钟输入接信号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重触发单稳态。

非常感谢,按你的方法我如愿以偿的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稳态触发器
所谓单稳态触发器,有两种,一种是非重复出发单稳态,一种是可重复触发单稳态。区别见下图。 ...

正好用的这个芯片74LS123

楼主:
引用 网友I:
74系列的122可以

是的,简单又可靠,我就是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