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指教,无线收发24L01

楼主:
请问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又要返回一个状态值回去呢?

网友A(2014-03-29):
程序意思自己研究一下,返回一个值是为了保险起见,可以检查是否写成功,不成功在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意思自己研究一下,返回一个值是为了保险起见,可以检查是否写成功,不成功在写 ...

大哥,怎么实现连续发送啊?现在我的都是只能发送一次,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