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自动添加头文件出问题,希望各位指点下

楼主(2014-03-28):
在做AD实验,想把转换后的值用液晶显示出来试试看。所以在例程的基础上,新建了一个工程,按照正确的步骤把需要的文件都添加到工程当中了,但是运行,仿真时液晶无显示。猜想最大的可能是相关的库文件没有添加到工程中,我的头文件有
#include <csl.h>
#include<csl_pll.h>
#include<csl_emif.h>
#include<csl_chip.h>
#include <stdio.h>
但是在库中的头文件并没有csl_pll.h,csl_pllA.h,csl_pllha.h和csl_emif.h等相关的头文件,我是把正确路径在bulid option中设置了,按照ccs的说明,这个应该是按照路径自动搜索并添加到工程中的,源文件中已经包含了这些头文件,为什么在iinclude中没有呢?另外,在include中为什么不能有右键project—》add files to project中?如果这样做的话,添加在document中了。希望哪位能解释下,谢谢!
(ps:添加不了图片,所以用文字描述)

网友A:
右击添加.h文件就会添加到document中   在.c文件中include后就会到include里面去了
build option里面是用来添加.lib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添加.h文件就会添加到document中   在.c文件中include后就会到include里面去了
build option里面是用 ...

点c中,头文件都已经包含了。在.c中又该怎么include?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添加.h文件就会添加到document中   在.c文件中include后就会到include里面去了
build option里面是用 ...

问题已经找到了,同样的方法试了一遍,没有问题,都添加进去了,所以不知道第一次是怎么操作的。液晶不显示是和程序有关,自己有点粗心!想问下在ccs中支不支持string.h头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同样的方法试了一遍,没有问题,都添加进去了,所以不知道第一次是怎么操作的。液晶不显 ...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