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阻容降压双电源实验数据的成因

楼主(2014-03-28):
在实验中,有二组实验数据感到困惑,现求教各位高手,望不吝赐教,非常谢谢。实验图及数据如下:

楼主:
实验数据如下:
当负载RL1、RL2正常工作时,
U1=130V,U2=130V。
当负载RL1正常、RL2开路时时,
U1=130V,U2=480V。
当负载RL1开路、RL2正常工作时,
U1=400V,U2=130V。
当负载RL1、RL2均开路时,
U1=320V,U2=320V。
跪求上述实验数据的原理?

网友A:
把那两个GND分开,各自独立,就没有这种事了。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但这两个地是必须要连在一起的。其实际电路要比上述电路复杂,负载1中的电路要控制负载2的工作。IRL1=20mA;IRL2=36mA左右

网友B:
两个半波就解决问题

楼主:
半波电路的负载电流不符合要求,只为全波整流电路的一半

楼主:
其实是做一盏调光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