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输入电压小于额定输出电压会怎样

楼主(2014-03-28):
LDO的输入电压小于额定输出电压,

那么输出电压肯定会跟随输入电压(假设LDO没有低电压关闭功能),此时,我不需要稳压功能

这样会损坏LDO吗?

LDO本身功耗会增加吗?

会不会导致稳定性问题,也就是震荡?

网友A:
会出现这种情况么?

楼主:
完全可能,我只想把锂电池电压降到3.6V以下,当在3.6V以下时,不需要LDO的稳压作用了,稳压消耗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可能,我只想把锂电池电压降到3.6V以下,当在3.6V以下时,不需要LDO的稳压作用了,稳压消耗功率 ...

我到想看看你的神器LDO,输出电压能大于输入电压。。。。

网友C:
LDO输入电压小于额定输出电压,小不太多的场合下,大多是压降等于最低压差、功耗很小,类似于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到想看看你的神器LDO,输出电压能大于输入电压。。。。

抱歉,是额定输出电压,没表达清楚

网友D:
LDO的输入电压小于额定输出电压,就没有稳压作用了。你别的顾虑都是不必要

网友E:
首先你这个假设就不合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完全可能,我只想把锂电池电压降到3.6V以下,当在3.6V以下时,不需要LDO的稳压作用了,稳压消耗功率 ...

这种思路不好实现。刚刚我考虑过LDO+MOS管的方式配合实现你想要的工作模式,但是细究了一下还是不太可靠。最好直接用DCDC,锂电池的放电曲线,放到3V时已经放了尽了,设计中你直接可以用DCDC降到3.3V 效率也能达到90%以上。

网友G:
输入输出接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二极管,一个又不太够,两个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