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2编译错误

楼主(2014-03-28):
:\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sp/DSP2833x_common/cmd/28335_RAM_lnk.cmd', needed by `Example_2833xGpioToggle.out'.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sp/DSP2833x_headers/cmd/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 needed by `Example_2833xGpioToggle.out'.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sp/DSP2833x_common/source/DSP2833x_ADC_cal.asm', needed by `DSP2833x_ADC_cal.obj'.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sp/DSP2833x_common/source/DSP2833x_CodeStartBranch.asm', needed by `DSP2833x_CodeStartBranch.obj'.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sp/DSP2833x_common/source/DSP2833x_DefaultIsr.c', needed by `DSP2833x_DefaultIsr.obj'.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sp/DSP2833x_headers/source/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 needed by `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obj'.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sp/DSP2833x_common/source/DSP2833x_PieCtrl.c', needed by `DSP2833x_PieCtrl.obj'.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sp/DSP2833x_common/source/DSP2833x_PieVect.c', needed by `DSP2833x_PieVect.obj'.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sp/DSP2833x_common/source/DSP2833x_SysCtrl.c', needed by `DSP2833x_SysCtrl.obj'.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sp/DSP2833x_common/source/DSP2833x_usDelay.asm', needed by `DSP2833x_usDelay.obj'.
'C:\Users\M'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 [Example_2833xGpioToggle.obj] Error 1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utils\gmake\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Build complete for project Example_2833xGpioToggle

这是什么问题?求高手解决

网友A:
具体说不好  是什么原因
也可能是缺少一个文件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说不好  是什么原因
也可能是缺少一个文件引起的

'C:\Users\M'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这一句话好像说的哪里没设置好   我之前装过一次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今天装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C:\Users\M'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不太清楚啦   没遇到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啦   没遇到过的

解决了 分享一下~我的计算机名字中有&字符 算是非法字符 再给计算机起个名 用另一个账户登录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分享一下~我的计算机名字中有&字符 算是非法字符 再给计算机起个名 用另一个账户登录就没问题了 ...

楼主厉害,这种原因都找的到!!感谢楼主无私分享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分享一下~我的计算机名字中有&字符 算是非法字符 再给计算机起个名 用另一个账户登录就没问题了 ...

好吧   楼主确实厉害  这种问题找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