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子疑问

楼主(2014-03-28):
最近闲的没事看运放和晶体管放大电路
发现有n多公式请教下都哪些需要记下来??
并且总说对数化是啥意思
我数学渣渣

网友A:
一般只要记住欧姆定律就可以了,

网友B:
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

网友C:
那些电路的等效计算我不会T T

网友D:
除了那些还要搞清楚三极管的特性

网友E:
背公式如果有用的话,技术就太简单了。先把欧姆定律搞懂再说。

网友F:
公式要能理解,但不一定要记住公式

网友G:
万变不离其宗,i=u/r

楼主:
我先去复习下三极管放大电路
表示虚短虚断看着蛋疼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