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F104上电后IO电平问题

楼主(2014-03-28):
最近用STC15F104E做一个LED红蓝两路调光,单片机IO口产生两路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去控制MOS管。用示波器观察这两路IO口的信号,发现每次在上电后两路信号都有一段大概200多ms的高电平信号,之后就是正常的PWM波形(如图),请问在不加下拉电阻的情况下,能用软件实现IO口一上电就是低电平吗?

网友A:
main的第一句语言就将用到的PWM对应引脚置0试试~

网友B:
这段时间是不是MCU复位中...

如果不是在复位,单片机复位后默认是高电平的...

想要低电平可以加三极管反向...

网友C:
单片机复位后默认是高电平
直接软件看来是不行的,你得用三极管取反后才能用了。

网友D:
复位时输出高电平。
下拉一个3K电阻,就可以在复位时输出低电平,然后初始化时,先输出低电平,再配置为推挽输出。

网友E:
基本怀疑是单片机的复位延时和晶体起振时间。

网友F:
5楼正解

网友G:
好像有个引脚是RST_LOW的,上电后低电平。

网友H:
这个小东西实用啊,蛋蛋机做电源是不可以的!但控制信号用没问题,因为时间频率关系,在低速时不能与硬件那样信号好看,6楼说的有道理,它的结构与硬件产生波型是不一样的,信号是一个个堆积出来的。 所以速度低 示波器显示的就难看。但对控制个流灯就没问题了。
要示不严的情况下产生PWM可以使用,现在不是兴起SPWM吗 有点抖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时输出高电平。
下拉一个3K电阻,就可以在复位时输出低电平,然后初始化时,先输出低电平,再配置为推 ...

感谢你的回答!如你所说那样,确实可以让单片机一上电就是低电平。但是当我把单片机接到LED电源板上的时候,结果是红蓝两路灯不停地闪烁,用万用表测单片机电源时电压在4V-5V之间不停地跳变。这是在IO口加下拉电阻后才有的情况,但如果去掉下拉电阻,单片机一上电就有一段高电平,这会导致已打开电源,灯就会闪一下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有个引脚是RST_LOW的,上电后低电平。

是的,STC15F104E的P3.3脚一上电就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怀疑是单片机的复位延时和晶体起振时间。

我用示波器测试STC15F104E这款单片机,上电后最少也有一段100多ms的高电平信号(使用内部复位)。不知道这是否就是这款单片机的上电复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时间是不是MCU复位中...

如果不是在复位,单片机复位后默认是高电平的...

加三极管反向输出我还没试过,我明天尝试尝试,谢谢。

楼主:
这是单片机和LED驱动电源电路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STC15F104E的P3.3脚一上电就是低电平。

STC15F104E没这个功能,要新的STC15系列才有。例如STC15F104W等(注意,该系列与104E也有其他不同,需仔细参看数据手册)

网友J(2014-08-01):
弱弱问一句:P3.2一上电是否也是低电平?
也遇到同样的困惑:STC15W408AS  上电按键(INT0)一次后,出现两个动作,再按键就是一次动作了。
看了楼上的讨论很有启发,是否15系列的都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