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电路在测量的时候为什么只输出VREF的值不变呢(图)

楼主(2014-03-29):
我用的是AD620测量的,放大670倍,可是当用万用表去测量6引脚的时候,电压值一直都是2.48V,无论我的传感器怎么变化都这样,传感器最大6mv,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知道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楼主的R1、R2等是否随意画上去的?
2、U1的输出即便mV级,也算很高了,直接用表测量一下1、3脚的输出即可。
3、先把U1的R端断开看看,怀疑是引入太高的电压加热了U1使得输出饱和。
4、换一个U1试试,或者测量一下1、3脚的内阻

网友B:
2480/670约等于3mv,很有可能你传感器出来就是3mv左右,直接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80/670约等于3mv,很有可能你传感器出来就是3mv左右,直接饱和了

您好,请问什么是饱和呢,2480/670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的R1、R2等是否随意画上去的?
2、U1的输出即便mV级,也算很高了,直接用表测量一下1、3脚的输出即 ...

原理图上的值都是随便放的,不是实际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什么是饱和呢,2480/670是什么呢?

2.48V不是2480mv么,除以放大的670倍,意味着传感器输出3mv你就达到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