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堆栈设置,SP为何要减4

楼主(2014-03-29):
如代码
    /* setup the stack pointer */
    ldr sp, _IRAM_STACK_
    sub sp, sp, #4
    bic sp, sp, #7
谢谢

网友A:
去找找ARM栈操作的相关说明吧
STMFD (STMDB) LDMFD (LDMIA)
STMFA (STMIB) LDMFA (LDMDA)
STMED (STMDA) LDMED (LDMIB)
STMEA (STMIA) LDMEA (LDMDB)

楼主:
帮忙说明下,给分啊

网友B:
减一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是8位,减4是4个字节,四个字节是32位。ARM指令处理的是32位的,如果是Thumb指令的话就是减2了,明白了吗??

网友C:
堆栈永远是4字节对齐的,手册不说的很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