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DK5怎么使用RTX-kernel?

楼主(2014-03-29):
新使用MDK5.1以后,原来跑RTX-Kernel的程序都找不到<RTL.h>文件了,请教怎么去兼容他?
我去MDK的网站上看,好像是现在需要使用"CIMSIC_OS.h"文件打头的Os,但此os又和原来的不一样,请问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NANO130之RTX.@dwh000 前辈的经验,你看看他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NO130之RTX.@dwh000 前辈的经验,你看看他是怎么实现的

老王很牛X的

楼主:
打开他写的这个模板,也报找不到RTX.h;MDK更新的5了,原来在V4.72的版本下,能够找到的。

网友C:
不建議cmsis rtos,因為調試的時侯,會進hard fault。找不到原因…看看有沒有高手可以幫忙。
代碼如附件
建議先使用rtx,目前使用上面沒什麼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他写的这个模板,也报找不到RTX.h;MDK更新的5了,原来在V4.72的版本下,能够找到的。 ...

MDK5.0没有集成RTX,需要你下载prak了,你下载了没

楼主:
已经解决,有一个叫Cortex-M支持包的需要安装才行。

网友D(2014-07-21):
Cortex-M支持包有链接没?或提供下具体名称

网友E(2017-10-02):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支持包?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弄了很久都没弄好,百度也找不到支持包

网友F:
新版本里面不支持了吗?可以用free rtOS

网友G:
这个是跑系统必须的吗?还是这就是个系统

网友H:
没用过,不知道这个系统轻量级吗?